[系统故障]
XP系统没法关机

楼主(2017-06-20):
一台老P43,E8200机,突然发现系统没法关机(就是点关机,桌面一闪,然后就没变化了),轻按关机键一样没变化(当然长按可以强制关机),相当麻烦,重装之前备份的一个系统,用了一个下午又突然不能关机,真的麻烦,请教一下,有什么方法解决,谢谢!

补充内容 (2017-6-22 19:56):
今天还是GHOST旧系统,先卸掉360软件,然后装QQ,再装上360,好象能正常关机了,可能是这二个软件有冲突呢!

网友:
安装板试试吧,应该是可以额

网友:
不是( ˘•ω•˘ )没有关机

网友:
修复下 文件丢失

网友:
应该是软件冲突,你尝试卸载软件试试。

网友:
重新下载安装个ghost版本的系统就好了,

网友:
不知是不是QQ与360冲突引起,正在实践中

网友:
重新安装系统

网友:
还是系统的问题大些

网友:
换硬盘,重新安装系统

网友:
重新安装吧!中毒了

网友:
换win7吧,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我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安装个ghost版本的系统

网友:
你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,不如果硬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现象

网友:
是不是系统缺少必要的组件导致的啊

网友:
卸载不必要德软件试试

网友:
进pe试一下

网友:
今天还是GHOST旧系统,先卸掉360软件,然后装QQ,再装上360,好象能正常关机了,可能是这二个软件有冲突呢!

网友:
装个系统看看

网友A:
QQ和360不是早就不冲突了吗?
树林林
这个也不太清楚,可能暗地里还是有一点冲突吧,反正这样装机就可以关机,用了二天没事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Q和360不是早就不冲突了吗?
这个也不太清楚,可能暗地里还是有一点冲突吧,反正这样装机就可以关机,用了二天没事

网友:
安装板试试吧

网友:
要先区分软件 问题,还是硬件问题引起 的故障

网友:
赚点金币 没办法

网友:
系统的问题大些

网友:
重新安装最新系统试试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吧

网友:
重安系统试下

网友:
安过系统还是不行可能是硬件问题了

网友:
一个腾讯一个360好像两家不合啊

网友:
可以激活 64位的不

网友:
重新装试试嘛

网友:
软件冲突安装个ghost版本的系统

网友:
报废了吧!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没有

网友:
系统设置问题 有软件改变了系统设置

网友:
到电源管理里面看一看就知道毛病了。

网友:
- - 这你也水个帖子

网友:
重新安装系统吗

网友:
回过头来学习了

网友:
重做系统吧

网友:
重新装个系统就能解决的事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看

网友:
安装板试试吧,应该是可以

网友:
重装系统,有程序卡主了

网友:
做个新点的系统会很好

网友:
这种一般就是软件故障

网友:
看先电源键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软件冲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