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P进水维修一例----关于基带电源的故事

楼主(2017-06-20):
     6P进水
     插电大电流
     基带电源、硬盘附近大面积腐蚀
    清洗,去掉短路的B+电容、
   拆掉基带电源、焊盘腐蚀不严重,重装
   ************
   开机白苹果重启
   刷个机吧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
   -1

   测量:基带电源S3输出0.58,低了。
   索性料板上拆个基带电源换上。顺便打了焊盘阻值,没有发现异常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再刷,还-1,且还是S3这路只有0.58。而且有纪录LDO输出也正好是0.58
    啪啪去掉S3这路小容量滤波电容,无效。
    去,焊盘阻值也打了,没发现问题呀!

  看看图纸,输出不正常的是这路,

   再看看基带电源的输入端。刚好S1到S4 都有相应独立的B+ 输入端,

     刚好S3这路输出偏低,
    再次把基带电源吹下来,直接量VBATT_S3,和S1 S2 S4 的B+不通

   将C3219吹掉,
    清理焊盘后发现电容的1端,已经和通往芯片焊盘的铜箔已经断开了。
    B+是先到C3219的1端焊点,再连接到基带电源焊盘的47脚。

    此处应该有分割线
    ***********

    将断点连上,
    刷机,S3输出0.92v,感觉要良好了。。。。。
    一路OK。

   第一次打阻值时,估计这个点还没完全断开。

网友:
基带电源的S1  到S4输出,相应对应四路VDD输入。且S1--S4输出是有先后时序的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S1到S4的输出都要有相应的B+供电

网友:
看来对苹果的理论成竹在胸

网友A:
我那天闲的蛋疼刷了个无基带的,结果到现在没刷过,不整了,机器装起来扔这了,现在报53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那天闲的蛋疼刷了个无基带的,结果到现在没刷过,不整了,机器装起来扔这了,现在报53

53 有可能基带没装好,,,,,重装几次,,

网友:
好,老司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3 有可能基带没装好,,,,,重装几次,,

不想整了,放几天再说吧,基带本身,基带没装好,硬盘虚了估计都有可能,等闲了再说

网友C:
第三张图片标识错了,圈圈画到S2电压上面去了。

网友D:
白苹果和基带这里没关系吧。楼主还动了其它地方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那天闲的蛋疼刷了个无基带的,结果到现在没刷过,不整了,机器装起来扔这了,现在报53

搬板还可以搞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第三张图片标识错了,圈圈画到S2电压上面去了。

风城兄弟找到亮点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白苹果和基带这里没关系吧。楼主还动了其它地方吧。

没 ,基带是好的,基带电源输出电压不合格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没 ,基带是好的,基带电源输出电压不合格

我不是这个意思,你的意思是白苹果重启是什么原因。基带部分不会导致白苹果重启。

难道机器系统坏了拍苹果重启,然后再坏个基带供电

网友F:
在刷过机的机子,恢复模式的情况下,怎么可以测到基带工作电压的楼主求方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在刷过机的机子,恢复模式的情况下,怎么可以测到基带工作电压的楼主求方法!

恢复模式测不到的,刷机测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不是这个意思,你的意思是白苹果重启是什么原因。基带部分不会导致白苹果重启。

难道机器系统坏了拍 ...

先是不开机大电流-----把短路排除了-----开机 白苹果重启----然后刷机-----刷机报-1--------然后折腾基带部分-----最后锁定基带电源部分,,,,,,就这个过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先是不开机大电流-----把短路排除了-----开机 白苹果重启----然后刷机-----刷机报-1--------然后折腾基带 ...

你过程有了解,但就是有点想不通。前面的白苹果重启是什么情况。正常如果系统好的直接进系统了,进了系统会看到无基带。不会出现白苹果重启。你刷机报负1没问题,这个肯定是基带的问题。修基带好了刷机过也正常。感觉最初他系统应该也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分析得很好,很仔细,感谢分享,学习了

网友(2017-08-02):
威望192点,你应该是维修专家了  不知道怎么审查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过程有了解,但就是有点想不通。前面的白苹果重启是什么情况。正常如果系统好的直接进系统了,进了系统 ...

是的,一般按照经验,基带部分是不影响进系统的。(虽然这个机子是属于基带供电问题)
但是,经验只能参考,不能当成定律来使用。
相对于这个机子来讲,刷机报错代码,肯定要比“基带坏不影响进系统”这个经验更加准确。
个人观点,仅供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,一般按照经验,基带部分是不影响进系统的。(虽然这个机子是属于基带供电问题)
但是,经验只能参 ...

说的有道理。有的时候机器很不讲理。

网友:
电源问题

网友:
嗯修的漂亮,不错技术可以哦老司机

网友:
楼主这个帖对我有帮助可以使用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