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戴尔E1912Hf插电不开机

楼主(2017-06-20):
今天收到顾客拿来三台戴尔的显示器不开机
二话不说就拆开显示器检查。

今天感觉特别好,一测就知道是SR5200二极管坏了0.002V。

三台都是一样的病,亮机收钱。

网友A:
这个二极管你是原型号代换的吗

网友:
多少钱?
报上色环电阻值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二极管你是原型号代换的吗

是的。SR5200

网友B:
这款通病就是要多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款通病就是要多来啊

:lol

网友:
DEEL的机遇过好几台都是这二极管坏

网友C:
这三台收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三台收多少钱?

120。。。。

网友:
3台才120?这么便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