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 I5独显

楼主(2017-06-20):
HP G4 I5独显 DA0R33MB6F1 REV F   开机电流跳动4秒  测内存信号也在跳动 看来内存过了 就要显了1.02几卡住了  集显供电没有  刷BIOS OK

HP G4 I5独显DA0R33MB6F1 REV F.rar

网友A:
按道理是吹显卡啊,第一次听说是刷  bios好的、、、神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道理是吹显卡啊,第一次听说是刷  bios好的、、、神奇了

你说的很对,没听说过

网友:
显卡刷BIOS能好确实很少见

网友:
以后碰到可以自己试一下子。

网友:
以前有刷过其他笔记本的BIOS~~集显供电就出来了~~~这台没有见到过~

网友:
自己可以试试

网友:
喜欢这种秒杀的机器

网友:
就是送钱

网友:
HP 的机器  BIOS 坏的确实多  也有可能疯抢吹的时候  板子受热

网友:
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lpc的波形     一直闪就刷BIOS     这板子通病显卡    BIOS也有遇到过几台

网友:
显卡也容易出问题把

网友:
楼主说的对,测内存有波型说明已经跑码了,只不过是不全,自检不过,先刷BIOS,流程准确

网友:
这板死贵,修的多的是公共点的电容短路。

网友:
思路是对的 ,这种问题先刷BIOS再考虑干BGA

网友:
一般都是先刷BIOS

网友:
g4显卡爱虚汗

网友:
可以用吗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