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2420

楼主(2017-06-20):
DELL2420开机卡LOG主板集成显卡,BIOS刷过了,CPU内存都换了。还是一样,没有思路了。求助中
cpu

网友:
排除所有外设,加热下SB试试。。

网友:
看看外界USB 接口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先裸班亮机试试看看,先排除外设

网友:
先看一下外设有没有问题,网卡有可能引起卡logo

网友:
上面的朋友说的很对,大部分都是usb模块的数据线或者时钟导致的,再就是南桥外设。当年的IBM T42比较常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