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一个内存插槽不开机

楼主(2017-06-20):
联想G460   一个插槽开机正常  一个插槽不开机 这种情况以前真没碰到过  不知道应该怎么修  应该查内存插槽 还是 北桥  有修过这种问题的 请指点

网友A:
从5系列芯片组开始内存控制器是集成到CPU里面了吧。换个CPU试试。

网友B:
有内存槽测试卡  先测下座子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两条内存一起装,看是多少内存

网友:
插上假负载测不开机的内存槽的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内存槽测试卡  先测下座子是否有问题

复制粘贴,如此灌水......

网友:
看到图纸都头大

网友:
我不知你的是不上电还是不显示,如果不上电看下插槽应该有短路,如果不显能上电查其条件,供电、时钟和复位同时看下有无断线等

网友:
槽子有问题的比较多,可以用阻植卡打一下,现在打得少了

网友:
我就知道IBM内存分主副单条插副不亮机

网友:
一般时候把CPU 拆下来从新装一下,就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5系列芯片组开始内存控制器是集成到CPU里面了吧。换个CPU试试。

大师 果然厉害  重新插了几次CPU  好了

网友:
CPU座子到洗板水洗洗就好了?

网友:
一般是内存座子挑内存了,还是属于接触问题吧

网友:
现在挑内存的机子好少了,以前的多

网友:
这个机子内存直接挂CPU上的吧。。要嘛加焊内存槽。。要嘛换U试一下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收不上来钱

网友:
先查一下内存槽的工作条件和内存槽是否正常

网友:
直接换个cpu试下 用内存测试卡也能测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5系列芯片组开始内存控制器是集成到CPU里面了吧。换个CPU试试。

学习了   遇到过cpu放的时间长了   就出现各种问题的    多插几次就好了   应该也是这样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