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机的高压 升压 如果改呢?

楼主(2017-06-20):
杂牌仿苹果一体机 机器暗屏 确认是高压板问题 是和普通的一体机的显示器LED口一样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高压板。。 求教下!!
暗屏

网友:
高压板买不到 我好气啊。。 最近又比较忙 懒的搞。。 电脑公司也被客户催死了 配件又顶不到 合适的高压板我又没找到现成的我要疯咯

网友:
直接切掉 接过模块就好了 懒得修

网友:
供电,开启,调节,地,就这四条就可以用了,如果接口不同,灯条也一并换了,省心

网友:
这个简单,买个代用多口输出的改一下,很方便的。

网友:
用通用高压条改啊?

网友:
有通用的LED升压板 不过你要确认你的LED灯条是 升压的还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确认用那种板

网友:
有通用高压板的,VCC/GND/EN/ADJ主要是这四个脚不要弄错

网友:
现在都能有那种通用的led升压板可以改,找到vin en,开启就可以

网友:
网上买了 不知道好不好用 还没到。。 一体机高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