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t1953wf显示器白横杠。

楼主(2017-06-21):
求助,显示器显示有一条白色粗横线,显示的字在横线上会断开,驱动板换个故障依旧,锁定问题屏和屏的逻辑版,连接有3个显示器这个问题,觉得这个逻辑版的问题几率比较大,有前辈们修过这个问题吗。求解。

网友:
这个估计都是屏 挂了吧

网友:
这个屏坏了一般都不去修他

网友:
屏坏了吧,,,

网友:
应该是屏坏了

网友:
是屏Y侧坏了的,不是逻辑板

网友:
这种故障的屏,都不大好修。一般都放弃了。

网友:
屏坏了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明显,屏坏了。

网友:
起横杠这屏不好修了

网友:
屏坏了,成本太高,无维修意义

网友:
放弃吧,没压屏机就飘过吧,修不起来的

网友:
这种屏坏的内修的意义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就是屏幕的故障了,还是放弃吧

网友:
这就是屏坏了,让买新的吧。

网友:
这个现象 屏的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修的话 还是别修了  要么对付用  要么换新

网友:
这肯定是屏坏了,修好的几率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