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78,820-3115-B ,掉电

楼主(2017-06-21):
A1278,820-3115-B ,掉电,跳变到0.8多掉电,电压正常,BIOS刷过,PCH加焊过,求思路。

网友:
CPU电压是否出来。    PG信号是否正常。    有需要联系本微信18664029846

网友:
这种问题是最难修罗武神的,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啊,断线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是要传说中三板斧修吗
,别的供电信号要测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