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305一体机开机无显,附BIOS

楼主(2017-06-21):
客户拿来一台联想C305一体机,开机风扇狂转无显,本人习惯所有的机器拆开测一下电池电压够不够3.3V,一测发现只有1.2V,更换新电池后,开机正常显示。提醒同行朋友们。习惯测一下电池电压够不够有必要。不要走了弯路了。顺便备份下这台机器的BIOS。型号为:W25Q80  板号:DAOQU1MB8F0 REV:F

网友:
这机器通病。主板电池没电。引起不开机。。。修过很多台了

网友:
老通病的机器了

网友:
呵呵,这个到时简单,这种简单的就少发吧,下次客户自己搜到了,我们又该少生意了。

网友:
有时小细节往往被忽略了。

网友:
送奶的还用纠结,电流2.1掉1.6.果断换

网友:
刚刚修到个不亮机的。。换电池好了 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机器太烂了,联想是想把自己搞死还是怎么的?晕死!

同一台机器:客户都来了3趟了,第一次是“BIOS电池”,第二次南桥坏(也是开机无显),今天这是第三次了!!!客户还以为我没修好!

网友:
BIOS下载了,都下载完近20分钟左右了------此BIOS确实是好的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说句题外话:这人要是点背啥都别说了!电流都跳到1.7X以上了,有时偶尔能跳到2.XX 左右。。。。言归正转吧,内存坏!我真服了!这机器CPU坏(AMD机器的U坏是常事)但内存坏真不多见啊,玩死我了

网友(2017-08-21):
我有一台电流1.0  基本报废  了  都搞了  没办法了

网友(2017-10-22):
捡便宜啊,最少的时间修好就是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