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3SD电池不触发,维修电源可以触发

楼主(2017-06-21):
如题,华硕K53SD电池不触发,维修电源可以触发,维修电源待机电电流0.019,待机5V,3V正常,触发后跑电流,单板试机的,接上电池不触发,看了论坛的贴子,也知道待机电流偏高,可是找不到图片啊,自己是新手,如果有图片还可以分析一点。论坛也没找到贴子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用户反映老是烧充电器,希望师傅们可以大致指点一二。

笔记本维修,电池有电,不触发,还是得先确定电池正常的情况下才可以修主板,否则耗时耗功。

最后附正常使用BIOS: 华硕K53SD V5.1

网友:
重点查下充放电路。。。。

网友:
烧适配器应该是有短路,电池不放电,重点还是充放电电路。

网友:
充放电电路重点

网友:
保护隔离的大功率管子 有问题 或者是放电的管子

网友:
接上电池再接维修电源 ,电流也只有0.048A,但是电池充电接口也有12V电压,感觉充电电流不对啊,单接电池,可测10V的电压。是电池坏了吗?

网友:
如果排除电池坏了,就很简单了,查电池供电通路,肯定能发现问题。

网友:
没人理了,刚又接了一个,开机掉电的,可是对于笔记本还不是太会,理论懂一点,没有图纸搞不定。现在决定,报培训班。

网友:
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出来是什么问题,估计是电池坏了,已经买了,等待验证中…………

网友:
查充放电这一块

网友:
电池上标的10.8V,实际电压9.2V,装上电池,可以充电,充电电压12V,充电电流48毫安,单电池不能触发开机,不知道原因,待机芯片有9.2V电压,等于公共点电压,EC有3.3V待机电压,是从待机芯片5V转过来的,EC时钟2脚测不到波形,但有3.3V电压,128脚和地是通的,复位脚有3.3V,最近几天晚上看了很多贴子,现学阶段,走了弯路,这个机子感觉没有问题,就是电池放电放的太历害了,因为接适配器是开以触 发开机的,又装上电池开机后,电池显示电量为零,充电电流始终是48毫安,但过了半个小时,电流变了,充电电流开始回升了,达到了1.几安。现在还在充电,待验证是电池的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我也怀疑电池不行,用维修电源调到10.8V电压,接在主板的电池接口的正负极上,也有几十毫安的电流,有待机5V了,但是没有待机3V。还是不能触发。不知道主板的电池接口不能直接接维修电源还是电池电压不够,或是主板检测不到电池的信号。最郁闷的是,机子拆掉电池,待机电流0.019属于正常的,看到很多贴子都是说电流一般都在0.011毫安,这才导致了按维修电源偏大的步骤维修,还是那一句话,没经验真可怕,自己要学得东西还有很多。结果,验证 好了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