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电脑A1502 机板号820-3476-A 飞线烧录

楼主(2017-06-21):
如题我有一台电脑苹果笔记本电脑型号MGX72电脑  A1502   机板号为820-3476-A 因为一个软件的问题导致BIOS经常破坏不能启动。
主板BIOS芯片型号为
以下图片

想问下能不能在不拆IC的情况下 直接飞线烧录。因前两次是给你别人拆IC烧录。
这次又坏了。我想通过一个8PIN的连接座直接连接到烧录上烧录。
8PIN的座子直接连到笔记本外面。不能拆机。
再有问题直接连接座了烧录就行了。这样比较方便

网友:
烧录IC型MX25L6406E

网友:
还没修到过呢。

网友:
还是得先拆机才能飞线的啊

网友A:
我也想啊,听别人说有种夹子样的座子,可以一夹就可以烧了,不过我没用过,每次都是飞线

网友B:
拆下来刷不是很快么?飞线多麻烦

网友C:
TB有一种夹子可以用,但不是万能,有些主板不支持在线读写,建议拆下来编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想啊,听别人说有种夹子样的座子,可以一夹就可以烧了,不过我没用过,每次都是飞线

嗯  我这个主板的烧录IC封装是没有脚的   IC上面只有焊盘,用夹子是不行的。或者可以自己制作一个转用的夹子直接用接触到IC傍边的焊盘又或者是IC测试点烧录。 这个方法理论上是可以的正常烧录的但我也没有试过。好像现在一些主板也有直接烧录座子  不用拆IC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TB有一种夹子可以用,但不是万能,有些主板不支持在线读写,建议拆下来编程。

这个要也试一下才知道吧。理论上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下来刷不是很快么?飞线多麻烦

拆下是快  但是我的IC都拆了第二次了,再拆也行,不过以后如果再坏   就不怎么好办了  万一拆多了焊盘都没有就更不好办了

网友D:
试试就知道了 又不会烧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试试就知道了 又不会烧机

嗯  言之有理

网友:
建议拆下来编程吧,可靠。

网友E:
飞线在机器上烧就得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飞线在机器上烧就得了吗

理论上是可以的

网友:
什么软件容易坏BIOS程序啊?

网友F:
可以飞线刷,,,要飞线到BIOS芯片上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以飞线刷,,,要飞线到BIOS芯片上吧

你试过了吗

网友G:
这种做子,,小伙  !去淘宝买一个 焊接在上面 就可以了

网友H:
这种直接焊下来读写 苹果的主板没有这么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种做子,,小伙  !去淘宝买一个 焊接在上面 就可以了

确实是个好方法  但是苹果本是那么的薄是装不下这个座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种直接焊下来读写 苹果的主板没有这么烂

我也是这样想的

网友:
大神真是厉害

网友:
有卖这种的链接板,价格350呢?直接刷。

网友I:
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苹果笔记本电脑A1502 机板号820-3476-A 飞线烧录

你这个座子是怎么接线的
能否提供的你的接口方式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你这个座子是怎么接线的
能否提供的你的接口方式呀

这个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0-8ea9-6d6cfbdb8cc5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苹果笔记本电脑A1502 机板号820-3476-A 飞线烧录

你帮我看看那几个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你帮我看看那几个点

点位图飞线就可以了,不想飞线买个转接头,插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K:
BIOS 哪有那么容易坏?觉得不一定是bios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BIOS 哪有那么容易坏?觉得不一定是bios问题

反正重新烧录就可以了

网友L:
将BIOS拆下来,将8pinIC座焊回主板,这样你想烧一万次都可以了,还用得找飞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将BIOS拆下来,将8pinIC座焊回主板,这样你想烧一万次都可以了,还用得找飞线?

这样不太方便

网友M:
按理说BIOS没那么容易坏,你换个芯片刷一下看看,苹果和BIOS芯片很多都是贴片的没有脚,飞线不好飞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按理说BIOS没那么容易坏,你换个芯片刷一下看看,苹果和BIOS芯片很多都是贴片的没有脚,飞线不好飞

可以的 ,傍边也有测试点

网友:
架子夹的可能会有干扰 刷的时候校验错误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试过在线飞线,但没成功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