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

楼主(2017-06-21):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

机器型号:iPhone6 Plus

故障现象: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

维修过程:

 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 Plus故障机,根据客人的描述,机子正常使用的情况下,手机运行卡顿,打电话的前面3秒通话正常,过了几秒一下就卡屏,手机死机。
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 图1

  首先检查手机功能是否正常,确定故障了以后拆机检测主板。
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 图2

  拆出主板,发现机子大小音频有撬动的痕迹,基带也是重植的,还是二修机,这样的机子问题比较多,甚至会有人为二次损坏。

  考虑到上家已经动过音频跟基带,那只能重新拆下来检查下,手机功能刚才有经过测试,外音什么都有暂时就先排除了音频方面。
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 图3

 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,首先测量基带底脚阻值,经过测量发现基带BB_RF-V7 无阻值,通U201_A33脚断线。
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 图4
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 图5
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 图6

  故障找到后,手工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可以免拆CPU修复。如图显示,直接刮开以后飞线,接好线后,绿油固化。
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 图7
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 图8

  处理完成后,装机测试,完美亮机,打电话正常,手机运行无卡屏现象。至此,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、手机死机故障维修结束。

iPhone6 Plus打电话卡屏 手机死机维修 图9

(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)

相关阅读:

  iPhone 6 Plus专题贴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1268-1-1.html
  iphone7卡顿专题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6998-1.html

网友:
这是老司机才能有的技术故障定位准确

网友:
CPU到暂存的信号线没打断??

网友:
这个是挖cpu 吗 ?还是挖SIM卡那里

网友:
打孔的位置怎么精确定位

网友:
这个洞不太好找吧风险大

网友:
牛人呀 手工很重要

网友:
怎么知道在那个位置 刮开飞线的 ?

网友:
楼主,所谓的打基带底脚,是全部都打吗??还是测哪个通道的的。楼主详解一下。

网友:
你这是把CPU刮开一个空然后飞线?

网友:
基带的底角阻值你全打了一遍?

网友:
这是挖的SIM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