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昂达A880/780 D3 ver4.00北桥和内存槽间的8脚IC U12的型号!

楼主(2017-06-21):
求助!昂达A880/780 D3 ver4.00北桥和内存槽间的8脚IC U12的型号!
另外为什么现在通过微信截图后不能直接粘贴到这里?

网友A:
我这也有块这个板昂达A880  u12芯片是 up6103s8

网友B:
U12芯片 RT8120A  主板昂达A880/780 D3   VER:7.00

网友:
你这个板是什么问题呢,刚找了下,店里没有这个的板,

网友C:
U12芯片 RT8120A  主板昂达A880/780 D3   VER:7.00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U12芯片 RT8120A  主板昂达A880/780 D3   VER:7.00。。。

谢谢!又是RT8210A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12芯片 RT8120A  主板昂达A880/780 D3   VER:7.00

谢谢!又是RT8210A!可能是拆下来换到别的板子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也有块这个板昂达A880  u12芯片是 up6103s8

谢谢!下面两位说是RT8210A,请你确定一下?通道可以代换?

网友D:
楼主找到对的型号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找到对的型号了没

应该是8120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