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分享] 联想V370短路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案例

楼主(2017-06-21):
联想V370短路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案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器型号:联想V370         故障现象:短路,笔记本开不了机                接了同行一台联想V370,接可调电源20V限流1A,可调电源红灯隔几秒闪一次。这种故障基本都是短路,而且是隔离MOS后级保护。原理如下图,PR4004是主板过流检测电阻,电阻取样出来的电压经过BQ24745分析,认为电流过大,输出低电平BQ24745_ACOK使得PQ4001截止,自行断开。隔几秒,又接通,如此反复。

联想V370短路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

  这个故障本身很容易解决。直接用万用表点了几下,确定短路所在,烧机用热成像仪锁定短路电容为PC4101,一烙铁下去秒杀。通电裸板正常,装机正常开机进系统。

  但下午再测试,又笔记本开不了机了。因为这种电容短路的机器,只要隔离管没有坏,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副作用,而且当时也开机测试过。排除适配器问题,确定为是机器问题。

  再测试,裸板0.03A待机偏高,按开关无电流变化。

联想V370短路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2

  用万用表点了几个关键信号,3V_5V_POK低电平异常。查待机51123各个输出。

联想V370短路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3

  VREG3正常应该是3.3V,实测4.98V异常。如图:

联想V370短路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4

  芯片坏一般不会输出如此有代表性的电压,应该是某个芯片导致3-5V供电短路。用万用表一戳线性3-5V,果然短路了。

联想V370短路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5

  然后,拆掉待机芯片,仍然短路。烧机,直接在VREG3和VREG5之间烧,0.3V电流去到1.3A,热成像仪只能看到发热区域,不敢再往上调,毕竟这样烧存在风险。

联想V370短路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6

  不可能啊,显微镜下观察是不是这两脚本身连在一起的。然后发现PC4101对上去那个黑色电阻旁边,那两个焊点连锡了。

联想V370短路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7

  现在估计的原因就是VREG3和VREG5有残留的锡渣,不停导电发热锡渣熔化,电阻越来越小最后直接导通了。待机芯片检测到3V线性输出异常关闭3V_5V_POK输出。

  处理好了,开机测试,完美亮机。至此,联想V370短路,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结束

网友:
修电路是把好手。信号就。。。

网友:
转载的 ??图片还有相关标示  ……

网友:
你这不是91修转载的吗?

网友:
那个是用的什么仪器?

网友:
花式秀图片

网友:
厉害了 我的哥

网友:
思路清晰  虽然不是很难

网友:
分析的还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