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60进系统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7-06-21):
接修一台V360本本,进系统不定时掉电,GHOST装系统也是掉电,拆机,有铁壳管,大电容,心喜,先换铁壳,无果,再换大电容,OK.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CPU供电坏了通病

网友:
电容换的挺工整的!

网友A:
铁壳怎样焊接的? 底部看不到怎样确定 有没有焊接好

网友:
老通病。。 大电容容易爆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从IBM笔记本板上拆470的电容,四个就够了。

网友:
330我一般5-6个,470四个就够了。。。老司机,加分技术。。。

网友:
铁壳管,NEC大电容,两个都是定时炸蛋

网友:
通病 送钱机器

网友:
应该是换电容  这种电容都是通病了

网友:
CPU的供电引起的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铁壳怎样焊接的? 底部看不到怎样确定 有没有焊接好

实地学员问这个,唉……多焊焊就知道焊好与否了

网友:
V360的上面有大电容吗?

网友:
换过,但没有这么规整,这焊接功夫不错!点个赞。

网友:
很透彻,头脑清晰

网友:
加分给你,今天还有分

网友:
焊工太漂亮了,教我教我

网友:
这个散热片也有坏的  还有 cpu滤波

网友:
话说我已经好久没有干过大电容了

网友:
这机器还有NEC  有点厉害 不过这个机器我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电容还没有换过

网友:
通病啊,直接换NEC大电容

网友:
应该先大电容,,电容不用钱,,铁壳难拆,万一装不到位,鸡巴大短就死逼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先换大电容 呵呵

网友:
大电容捡钱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铁壳怎样焊接的? 底部看不到怎样确定 有没有焊接好

你应该问问阿林老师,看他会不会拿针戳你

网友(2019-07-10):
通病, 大电容容易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