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97显示器一接驱动板电源板输出电压被拉高什么情况?

楼主(2017-06-21):
长城M97显示器,插电电源灯不亮显示器无反应,拆机不接驱动板测电源板12V5V有正常输出,一接上驱动板电源板的5V变为4V,12V变为18.6V,什么原因请指教,谢谢

网友A:
电源板的5V滤波电容换掉就好了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板的5V滤波电容换掉就好了 。

谢谢,我试下

网友:
电源带负载差,楼主去修电源吧,这种情况经常遇到。

网友:
带负载不行,长城的显示器电容坏的多

网友:
基本是电容问题了

网友:
电压带不动吧,找5V那路的麻烦

网友:
电源板的问题,应该是5v引起的问题,把5v滤波电容换掉试试看

网友:
楼主话电容了没有

网友:
最好都换了    长城的差不多都这样   19  常用的几款

网友:
我遇到的都是5V不稳定,接上驱动板就拉低了

网友:
电源板12v   5v电容都换了

网友:
电源带不起负载,多半是电容不良引起的,431不良也会,光耦也会

网友:
一看就是电源带负载差,把电源次级的滤波电容换掉就ok

网友:
楼主不是去换电容了吗?结果如何?解决了没有?

网友(2017-07-26):
换换电容二极管之类的试试吧,说不定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电源板老化了带不起太大的负载

网友:
电源板的5V滤波电容换掉就好了  正解

网友:
这种情况电容不鼓,但老化带不动负载。更换是最好的办法。

网友:
看标题就是换电容的机子。检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