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Dell 15-7559 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7-06-21):
  各位大师   这个板子开机电流在0.59   不动   有通病吗   刷BIOS不好使

网友:
各个电压都量了吗

网友:
CPU短路了   已经更换主板了

网友:
PL3这个电感,好的时候电压是多少0.........

网友A(2017-11-26):
我的机器也是短路 但是现在短路修好了 还是开机不亮开机电流0.9

网友(2019-02-21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机器也是短路 但是现在短路修好了 还是开机不亮开机电流0.9

我就怕这个游匣15-7559的机子遇到几台这种电流的,死活不出集显电压内存不读取,帧周期完全无动作,换过桥刷过BIOS其它条件都满足,就是不跑码,CPU以不能代换试板载的。

网友(2019-07-05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机器也是短路 但是现在短路修好了 还是开机不亮开机电流0.9

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我有一个刚要显示掉电,还没修好

网友(2020-04-04):
这个板子开机电流在0.59 遇到一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准备换u试试

网友(2022-09-16):
遇到一个跑马0.35 掉电 正在修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2-11-30):
各个电压都量了正常, 开机电流在0.38 猜测CPU凉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