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SVE14117ECW按开机面板上三个并排的指示灯亮吧吧不能开机

楼主(2017-06-21):
索尼SVE14117ECW按开机键面板上三个并排的指示灯闪亮不能开机。待机电流0.001,有时候待机电流0.2左右就可以开机。原因正在查~~~~~!论坛上很少这款机的资料?师傅们有遇到的吗?

网友:
bios刷了没

网友:
bios刷过吗,刷一下看看

网友:
有时候待机电流0.2左右就可以开机也属于不正常,待机电流0.2太大了。

网友:
这个情况一般是BIOS问题的,以前遇到过一次

网友:
电流到0.2应该是自动上电了。。

网友:
我刷BIOS试试!看看行不

网友:
找不到BIOS,只好拿给其他师傅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