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IG41R 接独立显卡显示,接集成不显

楼主(2017-06-21):
DELL MIG41R 接独立显卡显示,接集成不显,桥也加焊了,也一样,求助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加显卡的了。我也碰到过太费事

网友:
VGA接口查有无短路,刷个BIOS,不行,那就是桥了。时钟什么也有,比较少见。一般接口那里电路损坏较多。

网友:
查接口电路啊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是VGA接口毛病,楼主重点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查VGA接口附近的钳位二极管有没有损坏,有件换件,每件拆了不装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