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S8XT. VER:1.1

楼主(2017-06-21):
开机不显示,能听见开机声音!

网友:
刷BIOS试下

网友:
或屏的供电电路

网友:
这不是笔记本板子!

网友:
有一个一样的板子,桥坏了!换个BIOS试试!

网友:
一体机主板   具体检查屏供电 信号

网友:
你仔细观察是不是开机暗屏,如果排除了显示芯片不良最有可能

网友:
确保CPU核显正常,BIOS正常的情况下,查查LVDS接口是挂在桥上面还是CPU上面。重点检查LVDS。VGA肯定是挂在桥上面,因为1150的U,数字信号是CPU直连,模拟信号由桥发出。查下CPU座子到桥的FDI总线通讯是否完好

网友A:
这是一体机主板吧    苦修也挣不了钱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一体机主板吧    苦修也挣不了钱啊

楼主,一体机的板子,收费是比笔记本还要贵点,我这里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一体机主板吧    苦修也挣不了钱啊

不是一体机,就是显示器后面背个小主机那种!

网友:
桥拆了,发了个桥!明天弄上试试

网友B:
应该查屏接口电路,,,这个和桥关系不大,,你干桥肯定没有用的,,,

网友:
我会先刷个BB 再查屏接口电路,,再查CPU周围,,,

网友:
这是个塞子板子呢!还没遇到过!楼主这么果断直接就干桥了啊~~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查屏接口电路,,,这个和桥关系不大,,你干桥肯定没有用的,,,

这不是笔记本主板!就是个小主机主板!没屏接口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不是笔记本主板!就是个小主机主板!没屏接口电路

vga口,,比如07门电路,,,,,你要确定下能不能打到行场波型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不是笔记本主板!就是个小主机主板!没屏接口电路

一言不合就干桥,,确实流逼,,,你想让大家帮你分析,你就要把你检测情况分享出来,,几个字没人能帮得了你,顶多给你一个大方向,,也要懂得去查,,不然也白忙活,,,下载分我也很喜欢

网友:
我有这个板子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