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58M-E 插上显卡就没CPU 供电

楼主(2017-06-21):
华硕 A58M-E 有时出CPU 供电 ,有跑码,内存有1.5V ,单桥1.2V ,但插上显卡就没CPU供电,显卡在其它的机器上是好的,这会是什么问题???

网友:
这个是独显的吗,还是只是巧合。多试几次。

网友:
插上显卡之后,CPU供电没了,查查这时候主板上那些条件丢失。

网友:
插上显卡在修CPU供电吧

网友(2017-09-08):
我这也有一块  这样的不是知道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