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0-80无规律暗屏,高手请指教

楼主(2017-06-21):
联想E50-80无规律暗屏,故障时和正常时电压如图,我的处理方法也在图上,希望大家指正,谢谢。(此机刷过BIOS,也做过系统,故障依旧。)这种处理办法有什么隐患吗?板号LA-B091P。图纸网上有我就不传了。

网友:
测试两天故障不出现,是不是OK了呢

网友A:
从你这个故障来看呢……像是显卡的问题  重点看下那个不正常的信号是由显卡发出还是由PCH发出的……个人认为你飞线这样管不了多久……你都飞线了可以开机几天  一直开不关机多用几天没问题了再交机。

网友:
由PCH发出的,谢谢

网友:
加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集成的没加好过:@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你这个故障来看呢……像是显卡的问题  重点看下那个不正常的信号是由显卡发出还是由PCH发出的……个人认 ...

他这个是4代CPU的 桥和CPU一起的 我遇到过就是CPU 问题

网友:
还是按照暗屏条件来修

网友:
感觉还是显卡吧。

网友B:
可以是CPU的问题啊。飞线能解决就行啊。

网友:
飞线好用了么?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是CPU的问题啊。飞线能解决就行啊。

怕有隐患。还没敢客户。

网友:
直接改不就简单了

网友:
技术可以啊,,,NB

网友:
按照暗屏条件来修

网友:
无规律的暗屏应该是屏上面少了哪个信号吧

网友:
飞完线把相连的无器件取掉 ,门电路啊 场管啊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吗?屏直接换好得多

网友C:
先排除屏幕屏线,把前面电路断开,再飞线给3.3V开启,可能会有白屏出现。个人意见

网友:
直接改亮就行了

网友:
可以做下CPU试试

网友:
屏是多少针的,应该有个3.3v不稳定,

网友:
直接把屏上的3v供电强拉过去。把原来的3.3v不稳定的线切掉

网友:
多测试几天 没问题就先给客户用着

网友:
搞cpu试试

网友:
led屏有两组开启信号,吧有问题的那一路跟主板断开,飞线应该不会出问题的了

网友:
暗屏都是改线 吹桥什么的算了吧 修好就行 很少返的

网友:
嘿嘿,,强拉不知道行不行,不受控

网友D:
可以拆比较器,,飞线吗

网友E:
把前段小件拆掉,直接接3v  就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是CPU的问题啊。飞线能解决就行啊。

你说了用了。两天没问题,,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:
好像大家都是强接3V啊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前段小件拆掉,直接接3v  就OK

谢谢。我找不见那个小电阻。所以没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拆比较器,,飞线吗

比较器本身没装,用电阻直接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排除屏幕屏线,把前面电路断开,再飞线给3.3V开启,可能会有白屏出现。个人意见

我连了后看不到白屏。运气比较好,显示器一般会白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