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 LX3 PLUS R2.0 上电掉电

楼主(2017-06-21):
  ASUSP8H61- M LX3 PLUS  这个主板型号太多品种。后缀型号差一点都不一样主板。来了这片P8H61-M LX3 PLUS 加电一闪即灭。仔细检查 一片管子击穿开花了。。F09 P02 什么东东管子  P沟 查资料 就是 。我找呀找 ,找呀找 。ASUS 这个变态板。晕竟没有这管子 。。。客户又催的。急怎么办。灵光一闪。。用8脚 P沟MOS ,,,改改
打完:lol。

好了。。。挣MBR 最重要。。不能丢迅维的脸。。:lol:lol

网友:
虽然说样子难看点,但是赚RMB才是王道,给楼主加分。

网友:
灵活运用,好样的

网友:
同宾问题了啊 ...

网友:
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

网友:
技术好啊~!

网友:
P沟道的管子,台板上用的是少。

网友:
好了就行,这个应该是个供电管吧。

网友:
楼主要是把点位图发出来更完美了,,,

网友:
楼主多多烧水,,,,我好吸收大神经验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。迅维网真的是个很好的平台,

网友:
不管怎样,还是修好了!维修就得灵活!

网友:
怎么改的

网友A:
直接短路不行嘛??

网友:
6666666电路都改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双路供电的管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短路不行嘛??

不能短接,这里应该是双路5V,要切换的

网友:
修机器 最烦的就是客户吹!吹的心烦啊!加分 支持

网友:
mos管一般都可以代用,主要分清沟道

网友:
修主板灵活运用很重要,加分

网友:
这分加的多啊 ,帖子技术含量不高

网友:
对,笔记本的保护隔离最常用P沟道的MOS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