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难住我了,搞笔记本的今天非叫修IPAD!

楼主(2017-06-21):
笔记本维修也快10年了
当然前期属于弯路状态
直到去了迅维学习后才步入‘正轨’
今天一个朋友的IPAD有ID锁
非叫我看看
我说这专业不对口
可是他仍这就走了
还说了,随便搞,搞坏了就不要了

是A1474
我就想问问各位大神,这个能改电阻解ID吗?
求大家不吝赐教!!
先谢谢大家了!

网友A:
有测试架 即可  现在都不需要拆硬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测试架 即可  现在都不需要拆硬盘了

大神 能说的具体点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测试架 即可  现在都不需要拆硬盘了

我这个是IPAD 5 也能用测试架吗?

网友:
这个不行的  要换硬盘 刷硬盘底层重写ID很麻烦的 要有硬盘修复工设备

网友:
换个写好资料的硬盘就行了吧

网友:
买个写好的硬盘 换上去 刷机即可

网友:
实在不理解求助坛子里的老师吧,问老徐。

网友:
要换硬盘的 建议楼主拿给同行搞吧

网友:
改电阻那个是4G版解完ID后才要改的,解ID和改电阻没关系,解ID是要把他的硬盘拆下来,写一个没有ID锁的序列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是IPAD 5 也能用测试架吗?

是的都要测试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神 能说的具体点吗?

没测试架就到淘宝买个写好无ID序列号的硬盘换上去,现在硬盘涨价了的

网友:
3G版解ID可以直接改电阻成WIFI版的。但本身WIFI版本的就要拆硬盘换一个无锁硬盘上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测试架 即可  现在都不需要拆硬盘了

可以不要测试架,直接买个无锁硬盘装上就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是IPAD 5 也能用测试架吗?

没有吧。都要拆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吧。都要拆的。

234  mini 12 都有

网友:
这个买一个无id的硬盘装上去就可以解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34  mini 12 都有

是什么样的设备?这么牛,难道是背面的测试点上直接把硬盘系列号改了? 什么样的机器发个图看看呢??

网友:
换无id硬盘就可以了  不过 换之前还是多看看 换硬盘的视频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