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S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17-06-21):
遇到一台苹果6S不充电   用车充电,车充 烧了,手机就不充电了,手机在车充烧掉后还能继续使用,没电后客户才发现手机就不能充电了
到我手,换过尾插排线依旧不充电,
U2300  Q2300  L2300 C2300 这些原件都和好机器对换过,换到好机器上是好的
图上画圈的是我不装电池实测出来的,理论上不装电池,电池座有3.7V电压跳变就能充电,但我实际测试过,把下面的U2300 Q2300换过后不会有电压,必须装电池连次充电器充电后,在拔掉电池才能测得 PP_VCC_MAIN  有4.2V电压,但是客户的板子上只能测的0.6V电压。下面东西换个遍依旧,电池充满电后装上正常使用,能读到电量  就是不充电

图上U4500  4500都和好机器对换过,换过后好机器都正常充电的,

上面东西换个遍了  依旧不充电,哪位大神给分析下6S的充电思路
目前就电源没去换,没有十足证据不敢去动电源,

此机已经修复
PP5V0_USB 这个电的滤波电容全干掉,应该哪个电容不良了  示波器测量波动非常大,

感谢各位大神回帖

网友A:
USB充电管大的和小的都 一套换了吗  还有最后有可能主电源IC有烧坏 有断线也会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充电管大的和小的都 一套换了吗  还有最后有可能主电源IC有烧坏 有断线也会这样

充电管都换过了

网友:
U2不就是U4500么

网友:
换个电池试

网友:
U2多换几个,看了不少维修实例,无论是料板上的U2,还是专门买的U2,不少本来就是坏的。

网友B:
打U2和充电IC底脚阻值,,万不得已不行换主电源,

网友:
楼主把USB管和充电管的底脚全打一遍吧。估计哪个脚断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U2和充电IC底脚阻值,,万不得已不行换主电源,

同意。

网友C:
为什么很多人只会换IC,拆下来同时可以打下IC引脚阻值是否正常再考虑如何维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很多人只会换IC,拆下来同时可以打下IC引脚阻值是否正常再考虑如何维修吧

和好机换比打值还准吧

网友D:
不测底角直接换ic的维修师就是个二赖子。

网友:
修好又可以收钱了    还没啥成本

网友:
技术不好 碰到过  不敢搞

网友:
学到了  下次秒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测底角直接换ic的维修师就是个二赖子。

打值只是参考,值都差不多   值明显不对的肯定有短路或断路

网友:
是电容短路了吗

网友:
用手机回了几次都没文字出来,啥回事。楼主最后查到usb5v电压波动大,是不是负载时检测电压跳变;才拆滤波电容修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