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E520开机进系统卡系统界面 coms放电可以正常进系统,但是关机后再开机故障依旧

楼主(2017-06-21):
求助E520开机进系统卡系统界面  coms放电可以正常进系统,但是关机后再开机故障依旧 (bios已刷 显卡加焊  硬盘 内存 CPU都换了)请指点一二

网友:
会不会是系统问题?

网友:
看能进安全模式吗  把显卡驱动禁用试一下

网友:
先软后硬 试试

网友:
PE里看看能不能关, 不能关直接搞桥吧

网友:
这种桥的问题比较多吧

网友:
有的光驱会导致卡在这个见面,你把光驱拆下来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用系统盘修复下系统引导试试

网友:
这么奇怪问题,凝难杂症

网友:
查一下rtc电路和南桥的rtc模块工作条件 试试看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软件我就不问了,你还是考虑干桥吧

网友:
安全模式可以进吗,可以就卡显卡禁掉试下

网友:
从新做系统试试

网友:
首先排除BIOS 问题 然后系统问题 最后 主板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台,能试的都试过了,还没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