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81开机掉电

楼主(2017-06-21):
今天收到一块V星的主板,开机几分钟死机,掉电,电源,内存都换过,求解

网友:
建议你刷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是什么型号的CPU。是不是CPU发热造成的

网友:
打下主板各个电压

网友:
楼主注意检查给CPU散热的风扇,看看压好了吗?

网友:
死机的问题多了去了,以南桥问题居多

网友:
你学到什么了?灌水这么明显!

网友:
换主板,最直接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开机用用手去触摸一下关键的IC是否有异常温度。有的元件变质或轻微短路会引起死机或运行不稳定造成掉电故障。

网友:
主板问题,温控,滤波不良等等,形式多样

网友:
很南搞的问题

网友:
直接换主板吧

网友:
你这个说清楚点!!

网友:
散热,或者是桥,显卡空焊导致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昨天刚修到一张,摸到IO旁边在电容发热

网友:
主板的工作条件满足了么

网友:
cpu是不是过热,

网友:
说一下具体的主板型号,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,是不是H81M-P33

网友:
说一下具体的型号,可以帮助你解决,是不是H81M-P33

网友:
大哥·你就说个V星·谁知道哪·

网友:
cpu 桥温度正常吗

网友:
到系统里死机还是一点亮就死机

网友:
焊南桥试下,可能是南桥问题,bios一般不会导致开一会掉电。

网友:
你应该在机子正常的时候 把主板的电压量一篇 然后死机的时候再量一下 看看是不是因为电压不稳定造成的

网友:
建议你刷一下BIOS试试
建议你刷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这种问题要是我就不修,大神可以修

网友:
这样的主板比不开机还难搞,能开机会死机的大概看下没什么搞头的

网友:
先换CPU试试看啊,h81的CPU也有坏的!!

网友:
估计南桥挂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头疼,开机用用手去触摸一下关键的IC是否有异常温度。一个个得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