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华硕E402N笔记本

楼主(2017-06-21):
华硕E402N笔记本装完系统,重启不能从硬盘启动,直接跳到BIOS界面。求解!

网友:
按ESC然后选择从硬盘启动试试吧,如果可以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吧。多试试!

网友:
之前装的什么系统 分区有没有分好MBR

网友:
BLOS设置问题,把第一起动改成硬盘就行了

网友:
BIOS问题吧  你设置里面把启动项改一下看看

网友:
检查一下硬盘的分区模式,还有硬盘没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把硬盘重新分区成DBR,然后装安装版~~~

网友:
硬盘模式没改吧

网友A:
在bios里把硬盘设置成第一启动试试看,不行的话重新分区

网友:
把UEFI改成传统模式看看

网友:
或者系统引导坏了

网友:
分区模式,还有BIOS启动模式不对吧。

网友:
系统没有装好.看看硬盘模式.

网友:
硬盘启动有问题

网友:
能GHOST进系统,说明硬盘没问题,是你没有操作好,在PE里,把C盘删掉,然后重建C盘,直接GHOST进C 就可以了~~~~~~~

网友:
可能是引导设置不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bios里把硬盘设置成第一启动试试看,不行的话重新分区

就是开机检测不到硬盘启动啊,但在BIOS里能看到硬盘。试过很多方法了,重新分区装系统都做过了。求解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没有设置好硬盘启动吧

网友:
没有认到硬盘

网友:
BIOS 设置与硬盘格式

网友:
移动光驱装, 不用改什么模式, GUID直接可以装

网友:
应该是bios没调好吧  不行就刷bios

网友:
一般就启动项问题

网友:
或者启动方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开机检测不到硬盘启动啊,但在BIOS里能看到硬盘。试过很多方法了,重新分区装系统都做过了。求解

有没有换个win10系统试一下哈,这个机器是什么硬盘啊?

网友:
硬盘燰了。直接换硬盘

网友:
硬盘启动问题 你百度查一下

网友:
修复下引导

网友:
还有是不是传统模式

网友:
更改硬盘格式

网友:
BIOS设置有问题把 或者硬盘没有活动分区

网友:
系统没装好吧

网友:
你确认硬盘没有问题吗?

网友:
有些是模式的问题

网友:
改bios  设置

网友:
做啥系统.重新做系统啊

网友:
按ESC然后选择从硬盘启动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开机检测不到硬盘启动啊,但在BIOS里能看到硬盘。试过很多方法了,重新分区装系统都做过了。求解

是东芝500G的机械硬盘,win10系统也试过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硬盘分区了吧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硬盘没装好

网友:
报错了吧

网友:
BIOS设置问题吧

网友:
引导不对吧。

网友:
分区模式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