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索尼无待机 不加电维修

楼主(2017-06-21):
客户送修索尼一台,无待机电流,上电测试无公共点电压,保护隔离没过,测试公共点短路10几欧,怀疑某路上管击穿,拆掉CPU测试公共点对地组织170左右,判断CPU供电上管短路 更换PU4313故障解决

网友:
x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x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x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

网友:
如果是仁宝保护隔离 公共点对地阻值偏低会引起不过保隔

网友:
讲解的很好 ! 学习一下

网友:
都是通病,短路,导致保护隔离不过,我也修了不少

网友:
还有这台机,充电芯片的2.6v易断线,要留意下

网友:
钢盔的MOS管容易坏哦

网友:
主板的版号多少?

网友:
铁壳真是好,,都成通病了

网友:
讲解的很详细,学习了

网友:
和联想一样的龟壳MOS

网友:
最不喜欢索尼的机子

网友:
有图放出来就更好了

网友:
发现这个铁皮管基本上都爱坏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铁壳管子 是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现在铁管 玻璃管都爱坏

网友:
公共点不过好修复 碰到过 放下电 公共点就有电压

网友:
客户那来一台索尼的电脑不开机 测第一个MOS管 G 级电压不正常的 心想着放电 再 开就可以了  可能是BIOS 问题吧 放电能解决

网友:
是小铁壳穿了吗

网友:
铁壳击穿了

网友:
铁壳管啊

网友:
看到壳的都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