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PC-LS150HS6R笔记本坑爹维修

楼主(2017-06-21):
前两天接的NEC本,没时间搞。
今天拆开看看,问题是断电,屏幕亮下就断了。主板拿下来。看到内存条背面的有个小三极管有腐蚀的,(图片不好上传,就没搞,请大家谅解)。把腐蚀的清洗了试了下还是一样的。就开始从头开始查,用万用表测量断电的时候进电只有不到2V,想肯定是有短路的,就把进电的三极管拆掉用夹子夹着烧,可怎么烧都没有发烫的,直接绕过三极管接19V,直接不通电,这明显是有短路的。然后直接换了个电源芯片,问题依旧,唉。。。。郁闷了。最后再从头测量一遍,发现电源芯片的供电在慢慢的变小,从19V一直变成了1点多V.。我就把进电的三极管和电感、二极管全换了遍。可问题还是一样。。。坑爹了。。。。。。没办法就放一边,搞别的。再我正要拆另一个本子的时候,突然想到刚才那个本子那不是有腐蚀的么,把它换了会不会好呢、???带着这个疑问就换了一个,竟然奇迹般的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最好装起来测试了一下午,正常。。此机结束。。。。

由此可见,修东西的时候细节很重要。。。。

网友:
胆大细 心决定胜负

网友:
不管是不是进水,一般遇到腐蚀的,都是用洗板水清理干净的。

网友:
d胆大心细,分析的定位准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