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 MINI2 硬盘代换问题

楼主(2017-06-21):
IPAD MINI2的硬盘是可以用5代的直接代换吗?还是5S的?谢谢
硬盘

网友:
请知道的朋友积极留言,在线等

网友:
还真不晓得

网友:
都可以。刷min2的底层就行了

网友:
听说可以的,还是搞个测试架重写个底层吧。 保险

网友:
看一下硬盘的型号是不是一样吧,论坛上很多人说可以的

网友:
迷你2是 64位的硬盘 换64位就可以 当然要写底层 才能用

网友:
型号一样可以换 不过要把原硬盘 底层写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