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70开机上电一点就掉电

楼主(2017-06-21):
DELL 5470 笔记本 待机正常  按下开机后电流上到0.05 就掉电, 查到 SUS_ON 瞬间出来一下就没  EC 换过    BIOS 刷过 问题还是一样

网友:
南桥的待机条件需要哪几个

网友:
用示波器打一下SUS_ON控制的后级4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,一般可能后续供电不完整保护性断电,还有就是可能后级有短路,小小建议,仅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