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1芯片最大支持256M ddr3内存颗粒

楼主(2017-06-21):
G41芯片组最大只支持256M DDR3内存颗粒,所以单面8颗粒4G DDR3内存不支持,双面4G和单面2G都支持。

网友:
确实是不支持单面4G

网友A:
一直备有1333的4G内存,就是给G41主板预备的,很多Q8系列的CPU,用着速度还不错。

网友:
频率高的也不行吧

网友:
什么意思,256m的ddr3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直备有1333的4G内存,就是给G41主板预备的,很多Q8系列的CPU,用着速度还不错。

跟频率好像没关系,1600也可以降频使用,但内存颗粒最大不能超过256M。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,以前只知其然不知道其所以然。

网友:
是有这个说法

网友:
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回事,手上有块技嘉旧主板,两根一G内存,整机速度还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跟频率好像没关系,1600也可以降频使用,但内存颗粒最大不能超过256M。

没有见过1600 双面4G。

网友C:
部分品牌机G41主板只能使用1066频率的内存,1333的内存上上去都点不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部分品牌机G41主板只能使用1066频率的内存,1333的内存上上去都点不亮。

G41T-CM3 V:1.0主板,内存槽旁边标的是 ddr3 1066..找了2条2G ddr3 1333内存还是跑E0不显示,差点信了你说的必须用1066的内存。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后可以了,但单面4G的还是不行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83480-1-1.html就是这个链接,方正LOGO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41T-CM3 V:1.0主板,内存槽旁边标的是 ddr3 1066..找了2条2G ddr3 1333内存还是跑E0不显示,差点信了你 ...

单面4G条子确实不行。有些板子对1333的点不亮,确实就是BIOS的事情,你这个还好有BIOS可换,有些没得换的只能干瞪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