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.H81M无CPU供电

楼主(2017-06-21):
   七彩虹的主板,CPU没供电 ,其他都正常 。CPU芯片   01=1C 不知道是什么

网友:
OZ=1C   24脚

网友:
楼主还是按时序,检查一下前面的供电都正常吗?

网友:
内存1.5V,桥1.05V,桥1.5V,这三个电压看看是否正常了,如果不正常,CPU供电修死都修不出来。

网友:
查芯片的引脚定义

网友:
01太新,简写手册都对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