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接到一台s22a300b的显示器

楼主(2017-06-21):
接到一台s22a300b的显示器,故障为黑屏通病,使用三星官网的程序升级后,出现了正常画面,但是随之而来的现象是指示灯和屏幕会自动关闭,然后用不了1秒钟就亮,故障重复间隔大概10-15秒中闪一次,求教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,有没有遇到过的,请赐教,谢谢!

谢谢大家帮助,这里是后续维修过程!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80507-1-1.html

网友:
换个好的电源适配器试试。

网友:
开关键拔掉试一下

网友:
建议  从新刷写BIOS  程序

网友:
我认为 还是程序的问题    从新 从坛里下个  刷写 试试

网友:
这里是后续维修过程,谢谢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80507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