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 刷机完成后 激活不了 无iccd 爱思助手显示基带无

楼主(2017-06-21):
维修过程  拆下基带cpu  检查 u14 u15脚 阻止一个450 480  更换U2  解决

网友:
好简单直接

网友:
你屏幕中间怎么有条线??

网友A:
楼主要写的详细点就更好了,比如测U14 15脚 我看阻值正常啊。正常为什么要干U2呢,如果知道U2会引起这问题干吗还去拆基带CPU呢?

网友B:
到底是报什么错误代码采取换u2?

网友:
基带 cpu的对地值  屏是测机屏

网友:
说了等于没说   真的

网友:
技术不好 碰到过  不敢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要写的详细点就更好了,比如测U14 15脚 我看阻值正常啊。正常为什么要干U2呢,如果知道U2会引起这问题 ...

因为这两条线进过usb管理芯片,你自己查下图就明白了

网友:
楼主这种情况我遇过类似的,硬解无串号无基带但是刷机能过 检查也是u到u2断线导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要写的详细点就更好了,比如测U14 15脚 我看阻值正常啊。正常为什么要干U2呢,如果知道U2会引起这问题 ...

我知道这两根线是到USB管理的。是我直接拆USB管理打这两根线。楼主为什么先拆基带CPU呢。拆基带CPU是为了测这两根线吗?那拆了基带CPU出来测出来2根线阻值不正常吗去动USB管理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到底是报什么错误代码采取换u2?

刷机通过。但无法激活,没有报错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刷机通过。但无法激活,没有报错的。

恩,明白了,我是小白有些问题还需要多多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,明白了,我是小白有些问题还需要多多指点

你这么多帖子还是小白啊。看都看会了。你太谦虚了。

网友(2017-08-02):
都是大师级的,我刚刚开始学习的小白望尘莫及~

网友:
好简单,好直接,想知道原来故障就刷机,基带就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