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5-3521微弱四声 不显

楼主(2017-06-21):
VAWOO LA-9104P 1.0
很多人遇到这个情况都是刷BIOS 但我刷了无数个了 还是不显 郁闷 各路大神 还有什么思路没 ?做桥?
刷BIOS

网友:
该测的测测啊 就这样没人知道什么问题的

网友:
四声好像是内存不过,排除一下内存跟相关供电与数据信号

网友:
集成CPU吧,弄不能CPu的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是内存,换一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