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屏幕失灵 乱跳

楼主(2017-06-21):
谁能帮我分析下。是内屏的 原因还是外屏的原因。   客户一个月前在别人那里换过外屏。 一个月后到我这里说为什么手机屏幕乱跳。。然后我就直接给他换了个总成 就好了。还一个置换的总成。不知道还能用不。 是不是换个外屏就好了。。 求助大神

网友:
换触摸啊……

网友A:
有个朋友说内屏接口也会影响屏幕乱跳。吓的我好慌。给客户白换了。 希望是外屏挂了吧

网友B:
苹果几啊   不说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个朋友说内屏接口也会影响屏幕乱跳。吓的我好慌。给客户白换了。 希望是外屏挂了吧

内屏接口坏了怕啥?压个排线不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苹果几啊   不说清楚

苹果6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个朋友说内屏接口也会影响屏幕乱跳。吓的我好慌。给客户白换了。 希望是外屏挂了吧

嗯。可以的。反正不要白忙活就行 哈哈

网友B:
6p这种情况是通病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p这种情况是通病了吧

。什么问题呢。老哥

网友C:
是这什么机器?苹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这什么机器?苹果?

是啊。苹果呀。6P的通病么

网友:
要看什么屏了。有的屏是可以单换触摸的那就行。如果是苹果的那就没办法了。屏坏了。

网友D:
不可能是外屏,外屏就是一层玻离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苹果几啊   不说清楚

6P屏的问题。总程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p这种情况是通病了吧

屏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6P屏的问题。总程坏了。

这下血蹦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不可能是外屏,外屏就是一层玻离。

外屏不带触摸是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屏不带触摸是吧。。

是的。外屏只是一层玻璃,就好比屏上贴个膜一样。

网友D:
还好吧,6P价格也不贵了。一般这种问题出在组装屏身上的多。原屏一般很少遇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可能是外屏,外屏就是一层玻离。

触摸可以单压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还好吧,6P价格也不贵了。一般这种问题出在组装屏身上的多。原屏一般很少遇到。

被一个老头坑了。哎呀

网友D:
6P不可以。我所知道的。但有一条可以压排线。但没多大意思了。

网友:
内屏接口的确会。一般屏出问题是排线的问题。要压排线。但压也排线也不便宜,压排也有风险,压好也不一定好用。不值钱就不搞了。没意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6P不可以。我所知道的。但有一条可以压排线。但没多大意思了。

压排这边不到100块好像,我原来压个三星A8的才收了我8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被一个老头坑了。哎呀

吃一堑长一智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被一个老头坑了。哎呀

组屏在盖板和屏之间看能看到TP的排线的,左右各一条,原屏不会有,原屏的触摸和显示一体的,你自己看一眼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组屏在盖板和屏之间看能看到TP的排线的,左右各一条,原屏不会有,原屏的触摸和显示一体的,你自己看一眼

。原屏没有。很少。 现在都是原压额。  原压和组装很难分感觉

网友D:
都这么过来的,当初我给一老爷子换一个尾插,他自己带过来的安卓的,当初说收30元。结果换完重启。让我赔机器,也很无奈。不过最后被我发现是电池问题。他自己家里有电池让他重启拿一起电池过来,直接装上好了。也真巧,换完电池不好,换尾插之前是好的。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,都准备赔机给他了。后来发现电池问题。维修还是有风险的行业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。原屏没有。很少。 现在都是原压额。  原压和组装很难分感觉

组屏一定有,看排线一眼就看出来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组屏一定有,看排线一眼就看出来了

压排的怎么分啊?有好办法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压排的怎么分啊?有好办法吗?

压排的不好分,明天我去问问压排的看看有没有道道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都这么过来的,当初我给一老爷子换一个尾插,他自己带过来的安卓的,当初说收30元。结果换完重启。让我赔 ...

还是要细心 细心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要细心 细心呀。

有的细心可以避免,,有的没办法避免。前段时间还有一台扩容的机器回去用快一个月了,偶尔白屏果重启。有时候一两天会重启一次。非说是我扩出来的问题。。
如果这种是带着病来的我也测不出来了的。总不能让客户等一两天再来扩容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压排的不好分,明天我去问问压排的看看有没有道道

可以,有什么好办法跟大家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建议你还是给客户换屏幕总成吧,保险一些

网友:
很简单就插个显示屏排线跳不跳,不跳按通病修,黑触摸坏

网友(2018-05-25):
有可能换的国产屏,国产的很不稳定的

网友:
不是触摸IC吗?6P有触摸IC 的通病没

网友:
不大可能是外屏,看看屏幕接口吧

网友:
6p这种情况是通病了吧,排线座也要排除。。

网友:
屏坏也有这种情况发生的,换个总成好了,就是屏的问题,没什么疑问的。

网友:
几十块钱的屏幕总成肯定不行,直接上原装解决一切问题。

网友:
你要搞清楚 外屏只是一个块玻璃 没有任何功能 就算没有外屏 显示触摸的也可以用的 你这种最有可能的就是 换外屏的时候 伤到内屏的触摸了

网友:
外屏就一块玻璃 怎么坏额,估计是触摸坏了,压一带触摸的盖板 ,不过7代应该不行

网友:
外屏幕就一个玻璃 你看看总成触摸插口吧

网友(2018-06-26):
这技术用一个字形容:牛 不

网友:
这种情况可以按一下主板座子那个地方,如果轻轻按压就会失灵,赶紧把主板黑白触摸都搞一下

网友:
6P的屏幕乱跳触摸IC有个通病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