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关于英特尔CPU代换SR0N2与SR0N9

楼主(2017-06-21):
华硕X550CC笔记本,用一会儿就花屏,跟彩色电视机没有台一样,去掉独立显卡改成集成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,加焊CPUOK,用了几个月就又出现同样的问题,没办法,只能换CPU,又没有同样的型号,找了个接近的,换上去还行,SR0N2与SR0N9

网友A:
是不是跟nv的显卡一样电容一样就可以带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跟nv的显卡一样电容一样就可以带换?

不知道,我是看桥的

网友:
桥型号一样应该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