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无集显供电维修

楼主(2017-06-2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想E40无集显供电维修
机器:联想E40
板号:GC5A集显,HM55芯片组
故障现象:通电不显示
     这是台二修机!拆机后,通电果然不显示,经过测量发现无集显供电,打开电路图,找到集显供电电路,发现集显供电由PU2(MAX17028)控制产生;
在主板上找到PU2,结果发现装了个ISL62882在上面!哈哈!上家肯定是把它当成CPU供电了,可是CPU供电芯片就在旁边啊!我先把ISL62882拆掉再说,如下图:
像这种用错芯片的,上管一般都会击穿,实测PQ33果然击穿!如下图:
   接下来,找个MAX17028装上,并找了个上管装上,通电后,电流上到0.5几掉电,依然没有集显供电,于是开始检查MAX17028工作条件,发现供电、开启都有,在测TON频率设定脚电压时,发现没有上拉电压,从上面电路图中可以看到,TON脚的上拉电压是公共点VIN提供;
实测PL10没有电压,再测PF4,发现PF4前端有19V多,PF4后端没有电压,看来PF4已经烧断了;如下图:
PF4这里没有去找一样的保险代换,而是直接找根导线直连,如下图:
接下来通电、自动上电,电流一路跳变,看似亮机了,迫不及待的接上屏,果然顺利亮机!如下图:
装系统测试的时候,发现每次都会档在WINDOWS启动画面,进不了系统,更换CPU后解决,看来它为CPU也挂了!

网友:
大神V5  ,TON频率设定脚容易忽视。。。,最后不进系统直接换U,。。我等小白可能又得转几个圈圈了,。。昨天也碰到个U坏挡LOGO...

网友:
芯片都换错我也是醉了

网友:
2代CPU坏的更多

网友:
TON是很关键的一个脚位,遇到过CPU坏进系统蓝屏的

网友:
是不是客户不修,上家故意装错的芯片

网友:
我也是认为客户不修,上家故意装个错的芯片

网友:
乱装芯片 没烧死就算运气好

网友:
维修不易,一波三折呀 。加分

网友:
没事逛逛总是有点收获的

网友:
ON是很关键的一个脚位

网友:
熟悉芯片外围条件真的很重要。

网友:
牛啊,,,芯片都换错  ,人才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机刚开始有可能就是PF4坏了

网友:
竟然还有集显供电芯片,修的少这个还真没遇到过

网友:
二修机有点怕的,步步惊心动魄

网友:
修机动不动就听到CPU坏了,真的烦

网友:
大神终于出教程了,学习了,非常感谢!

网友:
上家肯定是故意的

网友:
TON脚啊 学习了

网友:
E40通病,19V短哪一路就烧哪个保险,这个E40还是没有偷工减料的,不然就会想S400那些系列烧个精光

网友:
楼主,好运气,要是我的话,我看到跑码了,我会先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如果是我看到没有集显,第一时间就是先刷bios

网友:
果断加分

网友:
上家修板的我看也是眼瞎,这都能搞错!

网友:
供电芯片都能搞错,这维修的也心太大了

网友:
这机器多个问题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修的好。。。都是经验

网友:
E40我都好久没有修过了  修的话都是换主板  显卡老是爱坏

网友:
CPU被上家搞挂了

网友:
烧的不少啊。客户好说话的话加点钱也行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 有思路

网友:
这个供电短路  CPU必坏  与到好多了!!

网友:
坏了多少芯片啊。看着都懵

网友:
能修好就OK

网友A:
e40好像只有单显卡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40好像只有单显卡呢

这机子一般都只修过显卡

网友:
我在想 上家故意装错芯片这样会对他有好处?

网友:
看看 老司机的总有收获

网友:
估计机器没什么问题,,客户不修上家故意装错芯片,,

网友:
这个算不算通病呢,学习了

网友:
上家不看图纸吗。咋会装错了呢。有可能以为是cpu供电的芯片了

网友:
CPU内部集显部分被烧了

网友:
上家就是傻逼,换芯片都能换错掉,叫他去迅维听听船长的课,让船长教育教育他一下

网友:
学到了。涨知识了。

网友:
一言不合就坏CPU

网友:
还行蛮 上家真是眼瞎吗 还是 价格 太黑 没有维修 额

网友:
二代U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这机器可能本身就是保险断了,同行以为是芯片,结果把问题扩大了,还是有思绪比较好修。

网友:
不过用错芯片,这个人也真是人才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保险还挺容易坏的。。

网友:
芯片都能换错,也厉害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!这个马虎的上家一定是没上图纸!

网友:
不换保险 直连 下次会不会烧的很厉害

网友:
船长修机就是快。。

网友:
错换芯片烧坏了cpu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很细心

网友:
除了硬盘坏当LOOG,CPU也会!!

网友:
不错的资料,教程很好

网友:
有图还能装错,肯定是故意的

网友:
用示波器修机的,都是牛人

网友:
查到最后还是小东西的问题,,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不是散热通病?掉电。换散热管就好了

网友:
多多看一些经验的帖子 好丰富自己的修板思路..

网友:
超级版主就是有真材实料,思路清晰

网友:
这个机烧保险的很多,基本都是19V滤波坏了

网友:
这TON脚都没修到 估计我遇到都不会考虑

网友(2017-09-01):
老哥 修的真是稳啊   佩服

网友:
看黄老师的帖子就是透彻

网友:
上家也是蠢啊  芯片都能换错        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