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55掉电

楼主(2017-06-21):
E455掉电,进PE掉电,不进系统也掉电,风扇会强转,

网友:
怎么感觉是机子太热了   出问题呢

网友:
清洁下看看吧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的   师傅说是供电问题    具体的具体就不清楚了

网友:
先刷bios  现在机器bios很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现在机器bios问题 出现奇葩现象的多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在BIOS状态下看掉电不

网友:
排除散热 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这个机器先排除一下散热问题,不行就刷bios试试看

网友:
风扇狂转多数都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:
同意BIOSS问题

网友:
搞个原厂的刷刷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刷了BIOS 还是一样挺掉电,风扇转的很欢  感觉温度也高的,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,不定时掉电,有时刚显示就掉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