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5不通电维修(附电路图及双BIOS)

楼主(2017-06-21):
该机通电待机电流0.006,按开关后电流0.016,拆机检修

查EC 26脚供电正常

14脚EC_RST正常

EC_ROM 8脚供电正常

按开关EC 125脚跳变正常,17脚RSMRST变为3.3V正常,83脚给南桥开关信号正常,看来问题出现在南桥上。
查南桥VCCRTC、RTCRST正常,晶震有电压,南桥BIOS 8脚供电正常。刷南桥BIOS,涛声依旧,难道要上BGA了?
还不死心,先换个晶震看看,通电按开关,居然电流刷刷上去,呵呵~买彩票去!

网友:
有时也要考虑晶震有压降不起震的情况

网友A:
修板有示波器最好,直接秒。

网友:
晶振坏多数直接不触发吧。。。

网友:
示波器对某些故障很有效。

网友:
有示波器还是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板有示波器最好,直接秒。

我的示波器是老日立显像管那种太重,不到关键时候懒得搬

网友B:
想买示波器,不会用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先把晶振那两电容先拆掉不行在换晶振

网友:
运气确实好点 ,但是也有技术在里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买示波器,不会用

大师你没示波器都修不少机子了,好像用不用差别不大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