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WG41M3-B3 不通电加挡E0!

楼主(2017-06-21):
接到一块主板  JWG41M3-B3  拿来不通电,观察外观无烧伤,掉件情况,接上电源准备开干!拨开关没反应,测开关有3.3v,然后习惯性的用手去摸晶振,直接通电了,那么很明显晶振坏了,在料板上拆了个32.768晶振换上。装上cpu跑码了,插上内存一点,诊断卡直接跑到E0不动了。第一时间去测内存插槽,SPD有3.3V,第118脚SMBCLK只有0.4V,对地阻值无穷大,很明显不正常,SMBCLK脚3.3V供电一般都是由一个上拉电阻来的,结果找了半天都没找到,接助其他牌子G41的图纸,找到PCIE插槽B5脚3.3V,直接拉到内存插槽118脚。通电一路跑码,直接来人。维修到此结束!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求加分鼓励!

网友A:
厉害了浩哥 那个信号都知道叫什么名字

网友B:
没法 我浩哥强行要我加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法 我浩哥强行要我加分!

小念 啧啧啧

网友C:
没修过台式机,都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修过台式机,都不知道怎么搞

多看看帖子慢慢来呗,或者去迅维取经也是不错的选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了浩哥 那个信号都知道叫什么名字

网神 现在逮那点高就呢,自己开店了嘛

网友D:
强行加了一波分  哈哈  厉害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强行加了一波分  哈哈  厉害

还讲究吧,问题不算太复杂,台式机很多信号方面的问题 没有图纸修好的几率不大

网友:
高手 都是秒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讲究吧,问题不算太复杂,台式机很多信号方面的问题 没有图纸修好的几率不大

像大神学习  真心厉害啊

网友:
修多了之后  经验吧

网友:
不错,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网友F:
这种信号都能查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信号都能查出来

修多了 自然就晓得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