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CW6504 毁灭者 不显示 嘟嘟嘟报警 有遇到 的吗?

楼主(2017-06-21):
神舟CW6504 毁灭者 不显示 嘟嘟嘟报警 有遇到 的吗?
不显示

网友:
来自: 江苏无锡
这个问题 太笼统了 上电电流多少 上了点之后 什么电没有出来

网友:
如果是3声的话看下内存

网友:
刷BIOS试试 这种报警首先刷一个

网友:
重新擦内存再安装上去试

网友:
到底是响多少声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