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C320R3 开机花屏,但进系统就正常了,不知道是哪的问题,有没有遇到过的

楼主(2017-06-21):
联想一体机C320R3   开机的时候花屏,但进系统 就正常了,求教  这机器是集显的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,我是这么想的

网友:
进BIOS哪?花屏吗?

网友:
换个屏试过没???

网友:
排线看了吗,上次碰到一联想机器开机花屏,进去不花,弄了一下排线重新做了一下系统好了。

网友:
排线试了
进BIOS也是花的,进不去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通病,以前新机器也有出现过这个问题的,联想售后那边,应该知道

网友:
啥意思。不是屏的问题???不进BIOS花么

网友:
刚开机的时候花,一进系统 就不花了
BIOS不花,联想的LOGO处也不花,过了LOGO  有一段 是花的  但是进了系统 就不花了

网友:
没遇到过,长见识了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没遇到过 是屏线还是屏的问题嘛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 问一下 你这个一体机带不带电视板?要是带的话你考虑一下TV板的BIOS

网友(2017-12-10):
好了吗,今天我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