龙威 305dm 显示电压不准 越来越夸张 我已经怀疑人生了

楼主(2017-06-21):
输出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  但30v的电压可以显示到40v

热机30分钟后 会慢慢降到正常值
查不到原因
求大指指点下

有没人遇到过这种现像呢

网友:
故障是否可以锁定在显示面板上

网友A:
PWM附近和电容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WM附近和电容问题。

你所指的pwm  不明白

输出是稳定的

就是显示模块 显示不准

显示模块用的是7805 供电

用7107CD驱动数码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所指的pwm  不明白

输出是稳定的

这稳压电源是变压器的吧。显示40V,实测30V。不关显示供电问题。你拆开把里面的大滤波电容换掉就行了。我的维修电源故障和你的类似,是里面的电容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稳压电源是变压器的吧。显示40V,实测30V。不关显示供电问题。你拆开把里面的大滤波电容换掉就行了。我 ...

显示面板就两个电解电容  我已经换了
但没有改善
7805 输出4.98v 稳定无跳动
实际想不到其他地方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显示面板就两个电解电容  我已经换了
但没有改善
7805 输出4.98v 稳定无跳动

我的ps-1501t,换电容搞定。你的看来有难度,弄好分享一下,。我还有一台PS-202AD电压不准。懒得去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ps-1501t,换电容搞定。你的看来有难度,弄好分享一下,。我还有一台PS-202AD电压不准。懒得去搞

网友:
y谢谢 看大家一起努力一下

都是同一个ad 看看能不能一起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