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E1948SE白屏

楼主(2017-06-21):
LGE1948SE白屏,刷程序后2个月又白屏

网友:
屏供电缺电压 检查lvdcc

网友:
程序很少会引起白屏的

网友:
你再刷程序试试看,如果还能好的话就是程序问题了

网友:
一般是屏供电问题

网友:
也就是说2个月前白屏 你刷bios好了?

网友:
白屏写程序很少见。

网友:
屏缺电压才会白屏吧

网友:
白屏可以先查电压啊

网友:
程序问题引起的白屏?

网友:
也有可能环视程序问题哦

网友:
检查通信线路,供电电压。不行换24或25芯片。再不行,整块逻辑板换掉吧,又不贵,不用整天保修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