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5a78l le点不亮

楼主(2017-06-21):
一张华硕m5a78l le的主板点不亮,我测试了pci a15和b16均有3,3v pei-c a13 a14也有0.4v左右。电压均正常。bios已经刷了,cpu也换了,桥也压过。可是还是一样的现象。请问谁知道这会是什么问题?
华硕

网友:
vdda 供电正常吗

网友:
PCI槽B16脚 应该是1.6伏吧

网友:
测下内存条件

网友:
你看一下北桥有没有撞角

网友:
楼主你查一下VDDA有点没 一般都是5个脚的管子 还有看哈北桥是否虚汗 SPD供电有没得 或者查哈822排阻.

网友:
查查VDDA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CPU的时钟,CPU的复位,查了没有。北桥还有个1.8V的电压,查了没有?这些都正常了查下CPU到北桥的HT总线对地阻值,北桥到南桥的ALINK总线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复位有没有没复位肯定点不亮 啊

网友:
看看复位出来了么?

网友:
M78双桥 两个桥都动了

网友:
时钟信号查了吗?正常吗?复位电路呢?PG信号正常否?插诊断卡跑什么码?

网友:
谢谢大家,主板客户换了

网友:
从开机时序一步步去查啊,待机3.3V,开机针脚有没电压,还有AMD板子南桥还有一个1.2V的电压,查一下这个电压出来了没有

网友:
问问题最好带图.带测试结果,这样大神们更好的判断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