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45,开机一会就掉电

楼主(2017-06-21):
拿到手测试开机进系统几分钟就掉电了。准备先装系统测试,结果进PE还没开始装系统又掉电,掉电的时候手摸散热器有点发烫,AMD的COU。 先不管它。测机刷个BIOS再说。刷了还是一样。目测主板被上家刷过BIOS。焊过南桥。这机器上不上电池都是要掉电。准备换个CPU再测试下。 有没有大手指点下从哪方面下手的。

网友A:
AMD 的CPU 确实坏得很多,有条件可以 换一个试一下,还有就是看一下温控电路正常不

网友B:
加一下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 的CPU 确实坏得很多,有条件可以 换一个试一下,还有就是看一下温控电路正常不

说得有道理,我换了CPU装了系统现在测试中。明天还要继续试。CPU是A8 5500的,换了个A4 51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一下显卡就好了

想法是不错,现实是残酷的

网友:
amd的cpu坏的不少 可以试下

网友:
AMD  不敢恭维

网友:
我现在也在搞一个AMD的一体机,也是掉电,不好搞

网友:
遇到amd 的机器的掉电我都是一律先换cpu再说。。。。